强烈请教各位大师:FLASH芯片(BGA封装)MT29F2G08ABDHC(丝印NW101)读写问题

楼主(2021-04-28):
收到三台国外农机标有RAVEN的小导航屏。如图: 其中一台是换触摸板的,另两台是黑屏无显示的。换屏的就不说了,说说黑屏的两台,根据好的对比换板已经判断是其中的CPU小板损坏,又通过一系列的判断,目标点是小板的FLASH芯片问题。(如何判断到芯片问题过程不是本次的重点)。此芯片的丝印为:NW101。通过查询得到芯片原型号为:MT29F2G08ABDHC-ET,它是一片FBGA63FLASH芯片。内部应该是操作系统。首先一步一步看看整机的分解: 下一步就要用编程器来读写这个芯片了。 通过多次的读操作结果发现,校验和每次都不一样,有点不知所措,联系西尔特官方技术支持,结果反馈是对于NAND FLASH芯片的读操作结果校验和不一样是对,他们也没有办法。。。。。。。咱们看一下正常机器的屏幕显示: 再看一下,通过读完的多次内容的芯片上机不正常的状态: 屏幕报:Application miniz.exe encountered a serious error and must shut down。译文:应用程序miniz.exe遇到严重错误,必须关闭。到此无解了。。。。。。。请求各位大师给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在此感谢了。。。。。。。。

网友:
可能是FLASH芯片加密了,FLASH里的数据与CPU要匹配才能正常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