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老哥指导我修电脑,可付指导费

楼主(2021-04-28):
来个老哥指导我修电脑,可付指导费,联想小新潮5000,在我主业

网友:
建议你拿到电脑店修吧。不要为了省几百块钱,最后把CPU、桥干烧了,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了。

中肯的建议!

网友A:
这东西只有自己会才行,没法远程指导,除非你自己就懂,两个人才能沟通起来,但是你自己懂得话就没必要问了。就像医生写的病例你拿去给别的医生看,人家一看就懂,你就看不懂。就是这么简单得道理。

网友:
拆掉电池 可调电源/电流表电压和电流调到机器规定的档位 机器接通可调电源/电流表后看电流变化   1待机电流显示5A时公共点短路   2待机电流显示在0.001—0.08A按开机不触发时查保护隔离电路、待机电路、触发电路     3待机电流显示在.0.5A左右时待机电路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只有自己会才行,没法远程指导,除非你自己就懂,两个人才能沟通起来,但是你自己懂得话就没必要问了。就像医生写的病例你拿去给别的医生看,人家一看就懂,你就看不懂。就是这么简单得道理。

我测了3,5v电感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了3,5v电感为0

看你之前发过的帖子,感觉你更像是个人玩家,建议你拿到电脑店修吧。不要为了省几百块钱,最后把CPU、桥干烧了,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