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y430p,开机大电流f93

楼主(2021-04-28):
求助    联想y430p    ,  开机大电流 f9321保护管发烫  ,   下面这个电容也烧了,  怎么办,换保护管就可以了吗

网友:
电容拆掉后测量没短路就可以直接更换,保护隔离烧就是后级短路才烧

网友:
单独换保护隔离管 估计不行 要先确定后级有无短路 建议找专业的给你修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