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197 重摔不开机 小电流不开机

楼主(2021-04-29):
接上充电器有400毫安的充电电流,充了好久也是400毫安充电电流,连接电脑没有反应.. 单板上电不漏电,开机电流只有20毫安定住..

  cpu吗? 还是晶振还是电感还是.. 哪里问题..  有同行修过这个电流什么问题吗

网友A:
20阿,cpu没有正常工作呢,看看给cpu供电的电感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阿,cpu没有正常工作呢,看看给cpu供电的电感有没有虚焊的

重做了cpu 开机了..  貌似a10的ipad通病cpu容易虚焊

网友:
ipad 7 通病 cpu 虚焊

网友C:
20毫安 cpu确实没有工作   但是怎么分辨是电源还是cpu的问题呢

网友(2021-06-06):
引用 网友C:
20毫安 cpu确实没有工作   但是怎么分辨是电源还是cpu的问题呢

测开机键有没有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做了cpu 开机了..  貌似a10的ipad通病cpu容易虚焊

重做cpu 修好了?

网友:
想问有没有后摄像头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