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蓝屏问题

楼主(2021-04-29):
安装了Gostwin10,待机几钟就会蓝屏,求指教

网友:
换个系统,win10有的版本就是容易蓝屏!一般是硬件的驱动有冲突!是老机子吧?

网友:
是驱动问题

网友:
可下载
https://www.nirsoft.net/utils/blue_screen_view.html

然后看是什么文件造成蓝屏

网友:
是不是你的系统版本问题或者不装驱动试下

网友:
机械硬盘有坏道或固态硬盘有坏块也会这样,先确定你的硬盘好坏

网友:
换个安装版的没事了

网友(2021-06-09):
恩 确实是ghost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