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三极管在什么情况下会导通

楼主(2021-04-29):
请问各位高手,PNP和NPN型三级管在什么情况下会导通,在这张图纸中的这个三级管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导通,为什么会导通。
这个原理老是记不牢,请有时间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记?A/D_DOCK_IN电压达到公共点电压19V就能导通,OC#信号接地有效。

网友:
图中是高电平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记?A/D_DOCK_IN电压达到公共点电压19V就能导通,OC#信号接地有效。

请问公共点电压19伏是从图中哪里看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公共点电压19伏是从图中哪里看到呢?

通过R9004和R9003分压超过0.7V以上,Q9001就会导通,将C级接地,拉低TPC28T。电路原理分析就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通过R9004和R9003分压超过0.7V以上,Q9001就会导通,将C级接地,拉低TPC28T。电路原理分析就是这样。

论坛会员等级就是有一定的权威性,小小白就是小白,助理工程师就是助理工程师!懂的一看就懂,还能说的这么详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论坛会员等级就是有一定的权威性,小小白就是小白,助理工程师就是助理工程师!懂的一看就懂,还能说的这 ...

我也是胡乱猜测的,如有不当,请批评指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胡乱猜测的,如有不当,请批评指正。

看你说明,查了三级管导通条件是0.7V 再通过电阻分压计算器,填已知数据0.7V, R1,R2阻值进去运算,输入是要19V我也是不明白,昨天才开始区别三极管的MOS管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说明,查了三级管导通条件是0.7V 再通过电阻分压计算器,填已知数据0.7V, R1,R2阻值进去运算,输入是 ...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远看近却无!你细品

网友:
有图纸直接找A/D_DOCK_IN从哪来的不就得了,这个自己查比别告诉要实际

网友E:
NPN型三极管B级大于发射极0.5V就能道通,PNP型发射极高于基级0.5v道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NPN型三极管B级大于发射极0.5V就能道通,PNP型发射极高于基级0.5v道通

0.7V

网友:
学习了  人才济济

网友:
RC反复充放电,充到三极管阀值时导通切放电再关闭,按RC充到阀值时间循环如此!

网友:
检测到适配器就会导通

网友:
电子电路基础知识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是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分析解答

网友:
都是高手啊,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