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大佬看看这个主板

楼主(2021-04-29):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啥主板,有没有这个的BIOS,我接12V电源开机风扇转,电源指示灯亮,就是一直没有显示,也不重启,也不关机,CMOS电池电压正常,还有就是图上这几个原件发热严重。之前能进BIOS不掉电,能到系统启动界面马上自动关机,试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像现在这样开机没反应了

网友A:
目测你这个板载CPU出问题的面很大,所以也没有必要刷bios了,刷了可能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这个板载CPU出问题的面很大,所以也没有必要刷bios了,刷了可能也这样。

之前能进BIOS,能查看CPU参数,这CPU也太容易挂了吧,那岂不是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