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加负载电压输出零

楼主(2021-04-29):
60/32充电器,红绿灯都亮,空载输出电压68.8
但是加负载就无输出电压了
请问大师傅们,,,这是什么元件坏了呀?

网友:
查下反馈,光耦看看

网友:
更换光耦试下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电源供电脚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电源供电脚电容容量不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