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系统qq远程不能控制解决方法

楼主(2021-04-29):
这几天很多客户安装后系统后回家,发现很多打印机等等软件不用安装,所以希望我们给他们运程安装,那问题来了,现在的机子一般都安装了WIN10的系统,WIN10系统如果用QQ远程的话,有权限问题下面我把我解决的方案给大家发一下,希望大家一起学习!!

win10 qq远程不能控制:很多人应该都遇到过win10系统qq不能远程控制的情况。对方使用的是win10系统,你想用qq远程控制对方的电脑,但是发现连接上之后却点不动任何东西。(或者是刚连接上还可以控制,但过一会就无法控制了)
解决win10 qq远程无法控制的问题要分两大步骤。(很多同学尝试各种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忽略了第二个步骤)
一、qq远程连接到对方电脑之后鼠标可以移动,但是无法控制任何东西。
       这是由于win10系统默认的账号权限级别太高,我们只需要将账户权限调整到最低即可,操作方法如下:
1、打开控制面板,找到【系统和安全】
2、找到【更改用户账户控制设置】,如图所示:
3、在用户账户控制设置窗口中将滑块拖到到最底部并确认,如图所示:

做完这一步之后如何能够正常进行qq远程控制,那么就不用往后看了。

       但很多时候会有这这样的情况,刚连接上qq远程可以控制,但是过上几十秒就无法控制了。如果你遇到的恰好是这种情况,那么恭喜你,以下内容将是你的终极答案。

       二、qq远程刚连接上可以控制,但过一会就无法控制了。

       这种情况是由于控制方和被控制方使用的系统账户不一致造成的。解决思路很简单,双方电脑都用administrator用户登录,然后再进行qq远程。

       操作方法:

       1、右键点击此电脑,选择管理,打开计算机管理界面

       2、选择本地用户和组,再选择用户,右侧会出现所有的本地用户,包括administrator

       3、右键单击 administrator 用户,点击属性

       4、打开 administrator 属性对话框,去掉下方的 账户已禁用前面的勾

       5、点击确定,完成账户启用操作

       6、点击开始菜单--》关机--》注销,重新注销到 administrator用户(找不到注销按钮的话直接按Ctrl+Alt+Del就能看到了)

       7、进入 administrator 管理员账户,再用QQ远程协助或其他远程工具的时候就可以完全控制对方了。

网友:
经验丰富,感谢分享

网友:
换别的远程协助软件就好啊,何必为这个浪费那么多时间
再说QQ的远程协助效果也不行,
好吧,我承认我是来打广告的,聚宝盆记账易,谁用谁知道

网友:
太厉害了。。多谢楼主,之前都用向日葵的

网友:
换别的远程协助软件

网友:
看起来很NB的样子

网友:
用QQ远程也是人才,,,,

网友:
不会用向日葵

网友(2021-05-31):
下个向日葵吧...不要钱还快

网友:
还是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