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Y470不开机二修,后附电路图PDF

楼主(2021-04-29):
卖家说机子在电脑城维修过,原因已经找到,但是嫌维修费贵,没有修。打开后发现是Y470的通病:显示屏排线旁边的电容短路,短路电容已经被上家拆掉,还有U13拆了,U13上面的两颗电容也被拆了,U13左侧的两颗电阻也被拆掉,背面的PQ302也拆了,还有PQ701右侧的一颗2电容也被拆掉。

经过查询电路图得知U13是AO4800,PQ302是AO4509,U13上面两颗电容为10V10uF,10V1uF,PQ701右侧电容25V4.7uF。

万用表蜂鸣档测试短路电容两端,还是短路状态,烧鸡大法加电流2A,手轻抚主板,一会找到元凶,PQ601右侧下面的那颗电容发热厉害,果断拆掉,再测阻值已经正常。然后补齐所有的原件,开机正常启动。

手工电烙铁焊接的0402感觉还行。

左侧屏幕转轴断脚也是通病之一,为了防止意外发生,AB固定螺丝柱,AB胶比较稀,分多次把螺丝柱周围堆满,最后一直把固定贴片和D壳沾在一起,这样受力更均匀,再也不会断脚了。
来本站的处女贴,请大家指正,加分

Y470  主板号6881P 和6884P电路图附上,有需要的下载
联想LENOVO Y470 板号LA-6881P

网友:
大神棒棒的,感谢分享

网友:
不可以打包上传下载链接吗 分啊

网友:
回头打个包

网友:
这款机器现在很少修到了,修的666

网友:
有图有分析,赞一下

网友:
老司机了,666!手动点赞!

网友:
作为一名合格维修员,你要懂得什么供电,什么信号!这是我想对你说的,分享出来,不是说这个那个,没有营养成分!

网友:
能修二修的都是高手。

网友:
1修要多少没谈成!
你这2修没2红恐怕说不过去啊

网友(2022-11-18):
刚接到一台6881P的机器    也是屏供电电容短路    换过之后外接亮了    屏不亮   屏电压只有一点多V   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2023-01-24):
这个不知还能下载吗?

网友:
来看看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点位图吗

网友(2023-05-09):
pq401管坏了买一个
要跟卖家怎样沟通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