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70MS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1-04-29):
                                                                                   联想IH170MS不显示维修

故障描述:同行说这个机器装系统装一半就自动断电关机,到了我这之后测试的是直接不显示,
有时候开机一直反复重启过一会儿才显示,有时候风扇一直转不显示,过一会儿也会显示,

测量了下主板的供电,发现只有一个1.2V的供电和一个1.0V的供电,还有三个供电没出来,一个是CPU供电,一个是VCCIO,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电压,没有图纸,先修VCCIO把,芯片是3135,

找了个MC110的图纸看了这个芯片的引脚,发现1脚是开启,量了1脚电压只有0.8V不对,正常应该3.3V才正常,旁边连接一个电阻,一端0.8,一端3.3,电阻的另一端连接一个电感,

从电感的一端拉一根线到0.8V的那一端,再次开机屏幕显示了。

反复开机测试一切正常,装系统测试也不会自动关机了。

网友A:
谢谢!学习到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21-06-21):
引用 网友A:
谢谢!学习到了  非常感谢

你去迅维实地学主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