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欧的碳膜电阻 阻值相同但个头不一样 能代换么

楼主(2021-04-29):
请问下   大的能替换小的么    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A:
能代换的,大的功率更大。

网友B:
大功率的可以代替小功率的,反之不能。

网友:
放心大胆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代换的,大的功率更大。

谢谢   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的可以代替小功率的,反之不能。

      谢谢

网友:
电源上的东西经常代换,一模一样的很少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
可以代换,注意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