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660显卡维修

楼主(2021-04-29):
显卡涨价,翻出库存的坏显卡修修
影驰GTX66O点不亮,拆开散热片没有发现掉件,腐蚀的地方

上电测量供电发现12V正常  5V正常,没有核心供电,没有显存供电

此卡供电芯片up1633p

测量芯片5V供电正常,14脚开启信号为0
14脚外接的电阻一段3.3V另一端0V
查下电阻测量阻值无穷大

换了颗10K的电阻上去上电开机   核心显存供电全部出来了
装上散热器上机打上驱动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优秀的维修师傅

网友A:
这显卡我也修过一块,打游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显存测试报错。

网友:
恭喜发财,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显卡我也修过一块,打游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显存测试报错。

660在当时也是神卡

网友:
优秀,我又学习了

网友:
可以的,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核心供电芯片的引脚定义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