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B85M-K

楼主(2021-04-29):
电压检测不正常 求助高手

网友A:
查IO芯片的 12Vin 和5V Vin 电压应该在1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IO芯片的 12Vin 和5V Vin 电压应该在1V左右

12V检测电压3.2v  5V没有

网友:
这个电压不正常换检测电阻,换了还不正常就是io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检测电压3.2v  5V没有

把12V和5v的电压检测叫的那两个分压电阻调成1.1V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