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告知9606P供电下面这个

楼主(2021-04-29):
求大佬告知 960 6P供电下面这个是什么管子  一排都烧没了 #显卡#

网友A:
这不是电感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感吗啊?

对L是电杆不知换多大的烧没了

网友B:
随便换这种贴片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换这种贴片电感

供电是12v的6隔离过不去随便找一个怕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