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932联网无法恢复刷T2修复

楼主(2021-04-29):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A1932故障表现为联网恢复 不出进度条
然后找了一台笔记本按照版本要求更新了系统,噩梦开始了
报错,自己是修手机的不懂电脑 所以就开始百度,尝试了修改
host文件,连接各种热点 *词语被过滤*涛声依旧

问了一圈都没办法解决最后想起问下月饼🥮瞬间解决了
这个故障是苹果为了屏蔽ch越狱限制了访问。降级回低版本瞬间就搞定
恢复过程中还提示了报错10 软件版本过低 升级了一下就搞定了

到此终于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习了

不问月饼也搞不定

网友B:
意思要用10.15系统的机器来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要用10.15系统的机器来刷机?

嗯嗯是的  11系统直接就会提示报错

网友:
你发语音,饼哥回复你打字!为饼哥点赞!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A1989的机器,我用A1534刷,也是报这个错,后来换电脑用 A1706直接 更新的系统刷也是一样,但在修改了DNS后直接刷过。

网友:
感觉饼哥这个人也不错的,他虽然很忙,但我有问题也是及时回复的

网友:
那么正常的苹果电脑应该是可以升级到11吧?
为什么你这台就不行了?

网友:
刷t2? 刷系统的意思吗? 不能制作一个u盘启动恢复吗

网友:
降成10.15.7的系统后刷机还是会报错10吗,报错之后是怎么弄的,是继续重复刷机看哪一次不报错,多次这样尝试通过的吗

网友C:
苹果终有一天会砸在自己封闭环境里的,要不是国人装逼的人多,那么多想炫耀的人去买,看它还牛逼不,你能降低算好的了

网友:
10.15系统的机器来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终有一天会砸在自己封闭环境里的,要不是国人装逼的人多,那么多想炫耀的人去买,看它还牛逼不,你能降 ...

我也一直不看好 封闭系统。但是苹果也确实算成功了。他这个成功不象微软  别人都没活路了

网友:
找老师就对

网友:
路过这个值得和大佬们学习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不过我没解决

网友:
原来要降到 10的系统

网友(2024-09-20):
楼主这个DFU工具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