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更改电路拯救LA-A996暗屏修复

楼主(2021-04-29):
一块LA-A996集显主板(无显示芯片),加电进系统暗屏。通常来说暗屏一般都是没有3.3V背光供电或者19V主供电导致的。测量屏口各脚电压参数。

发现除了24脚INVTPWM(背光亮度调节)信号电压为0.6V不正常之外,其他各脚电压均正常。正常情况下24脚INVTPWM(背光亮度调节)信号电压应为3.3V,测量24脚对地阻抗也很大,正好23脚为休眠信号脚,电压为3.3V,直接将23和24脚相连。加电测试电压均正常,屏幕亮度也正常了。

网友:
那么是显卡的问题么

网友:
屏线没坏么  这种问题大多是屏线出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