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V1.0触发反复重启通病

楼主(2021-04-29):
触发后反复重启,上电瞬间量各供电正常,BIOS有波,刷BIOS无变化。最后查到是12V供电监控问题,12V通过R604和R609分压成2.12V,上电瞬间测量此电压2.5左右,明显偏高,电阻坏很少有变小的,基本都是阻值变大,直接更换R609   8.2K电阻,上电正常亮机。

网友:
还有这种电路啊

网友(2021-06-01):
为什么我总是遇不到这种故障......................

网友:
电阻变大,,,,,电压检测不对

网友:
电阻坏变小的也有很多,特别是技嘉的。5V的分压

网友(2021-09-16):
跟大神们学习了

网友:
版主你用多长时间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