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6tws请教大佬这个mos

楼主(2021-04-29):
华硕p6t ws 请教大佬这个mos换了 一个烧一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驱动芯片坏了吗

网友:
检测驱动芯片  和对地阻值

网友:
控制芯片坏了呀

网友:
上下管加驱动芯片  没有驱动芯片就是主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谢谢各位 上下管跟驱动都换了 解决了 就是整个主板温度好高

网友:
主控芯片给搞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