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持I5的联想IH81M主板BIOS(启天M4550)

楼主(2021-04-29):
求支持I5的联想IH81M主板BIOS(启天M4550)
电脑型号:启天B4550_B002
主板:IH81M VER 1.0
电脑原CPUG1820升级为I5 4590以后,重启无法进入系统,出现黑屏模式。现求支持I5 4590的BIOS,谢谢!!!

网友(点评):
问题已经解决,BIOS附件已经发在12楼。

网友A:
IH81M VER;1.0  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8773-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看下这个你能用吗

网友:
谢谢!学习到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H81M VER;1.0  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8773-1-1.html
(出处: 迅维网)

DOS下刷机提示 File size Error! 下过很多版本都是这样的提示,请问可以说下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吗?谢谢!!

网友:
联想的机子你所刷的版本低于或等于目前版本都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
修改批文件,或用别的版本的批文件把你所刷的BIOS 文件名重命名成原文件名。 例如:原文件名是 123.ROM   把你要刷的BIOS 也重命名为 123.ROM

网友B:
                          我也找了半天一直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找了半天一直没找到

找了好多版本都没用,官网的最新版都不行!兄弟要是找到了告诉我一声,我要找到了也告诉你。

网友:
楼主的好了没有?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论坛很多版本的BIOS都支持4590CPU,只是要线刷才可以,但是部分BIOS会出现开机画面时间过长的问题。
下面是经过十几个版本BIOS测试以后,相对开机速度最快的版本。

支持I5

网友C:
各位 12楼BIOS 亲自测试 刷了滴滴 以为亮机    VGA不显示    而且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 12楼BIOS 亲自测试 刷了滴滴 以为亮机    VGA不显示    而且比较慢

正常开机,速度相对其它版本是最快的。但是不支持我的GXT660显卡,进入桌面就直接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