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秒杀MBP A1278 820-3115-B不充电 不认电池

楼主(2021-04-29):
机器型号:MacBookPro A1278主板板号:820-3115-B
故障现象:不充电,系统里=检测不到电池
拆开机器,测电池接口

测量发现,SM数据时钟不正常,SCL 3.3V SDA0.6V,明显不正常

断开电源,打值

时钟线和数据线值差距较大,于是查看点位图

都连到D6950,遂拆掉D6950,拆掉后测二级值

二级值恢复正常,插电电压正常

插上电池,充电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技术精湛,谢谢分享

网友:
黎富贵。   牛B!

网友:
不装D6950也行?

网友:
羡慕修苹果笔记本 的人   手工不行我

网友A:
用的 什么型号的示波器,我的不行了

LF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 什么型号的示波器,我的不行了

STO1102C 2CH 100M

H55

网友:
麦科信 平板示波器

网友:
你现在所有设备都齐了啊,

网友:
平板示波器,好东西

网友:
这个示波器如何?

网友:
不装也行?

网友:
示波器看起来不一样啊

网友(2021-06-28):
故障表现一样,我是换了EC才好的。我是A1286, 线路差不多

网友(2022-03-29):
电池都会修了,还不会修充电电路

网友:
分析到位,工具也不错

网友:
示波器到现在都还不会用,看不太懂示波器

网友:
拆掉不装回去  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