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个电路图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1-04-29):
如图:假设LIMIT_SIGNAL_100R有19V,分压之后来到Q3804的E极。
此时,E极大于B极0.7V,因为是PNP管,所以E、C导通。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C、E既然导通了,E极也就接地了,这个时候E极又小于B极,Q3804又截止了。
然后前面所分的电压就又加到了E极这里,然后管子又导通了,就这么循环往复。。。

我想问的是:E极这里的电压和ADP_A_ID到底应该是多少V才是正常的?

我这里实际测量:LIMIT_SIGNAL_100R只有3.3V(也就是hp中间针,不插到板子上有19多V)
                                E极也只有3.3V,ADP_A_ID有2.4V。

另外这个机器的故障是:插稳压电源,电流从0.012到0.02不停来回跳动,不触发,充电座的指示灯一直闪白灯。
型号是HP ProBook 4441s 集显

刷了一堆BIOS故障依旧,不知道是把独显的刷上去了没有用?还是不关BIOS的事?

因为没有原装适配器,也没有图纸,只找了一个检测线路几乎一模一样的图纸代替分析,
下面是参考的图纸中这个信号连到的其他地方:

恳请各位大佬帮忙,拜谢!

网友:
咋还震荡开了?参考图纸发来

网友:
不要纠结这个地方了

网友:
适配器问题,适配器检测没过吧,你把适配器检测脚相连的第一个电阻拆了 再试

网友:
LIMIT_SIGNAL_100R有19V这个假设就是错的。不接板子时的电压没有研究价值。

网友:
参考hp 4340图纸,两者相似。4440集显,4441才是独显吧?闪白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首先你自己把三极管的E级和C级看成了一条导线,这是错的,E和C级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压降的,不能单纯的看成一条导线的,你可以把E级和C级看成一个电阻,这个Q3804三极管是工作在饱和区和截止区的,饱和的时候EC之间的电阻最小,截止的时候无穷大,它饱和导通的时候的压降 硅管为0.7  , 锗管为0.3,这是理想状态下的,实际可能有微小的偏差。

网友:
所以E级电压应该是0.3V,EB之间的电压也是0.3V,三极管是一直导通的,不会像你说的来回跳

网友:
Q3804受控为b级  这个是pnp管 当b级为高电平截止 当b级为低电平导通   当b级为低的时候 a id电压为低  图纸来看Q3804 b级应该是插电待机3.3v产生

网友:
惠普的本子有适配器检测的

网友:
HP代适配器检测信号的

网友:
If you connect the hp probook 4441 (some models) series to the power supply, it will not start.
because the power source generates a linear voltag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bios
try original hp adapter. this is not really a problem . I encountered this incident when it just started. good day

网友:
HP电路图稀缺玩意,都三板修

,不过你电路基础还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