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102 T440 电压阻值图

楼主(2021-04-29):
      此机为4代单U,裸板待机电流0.002后降为0,瞬间可以测到3,5V电压,后为0V,为新式待机流程!触发后,电流到0.7左右亮机!U101芯片为东芝管理芯片,U23为MEC EC(内置程序)!隔离保护电路:U101的99脚为20V,100脚为7V,103脚出来线性3.3V,96脚出来3.3V,30脚为0V,然后通过隔离管,产生公共电压VINT20! 以上为经验之谈,仅参考!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三板斧 不亮就换板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三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