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43S 板号 K43SV REV 4.1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21-04-29):
     华硕 A43S K43SV,REV 4.1,客户反应开机灯亮,无显示。开始以为内存接触不良,更换依旧,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0.033安,触发后上到0.038安就不动了,折机检测,待机3V,5V正常,触发后,其它电压都没有,测时钟32.768正常,EC  56脚有PM_PWRBTN#信号发出,EC,第66脚没收到PM_ME_SLP_A#,怀凝PCH芯片问题,加焊PCH无果,再查RTC电路,发现RTC其中一个电容电压只有1.4V,正常是3.3V.把电容折下来再量,3.3V回来了,清理焊盘,换一个电容测量电压稳在3.3V,插好内存开机,电流1.多安,屏正常点亮。此故障是由RTC电容漏电引起的。

K43SV REV4.1BIOS.BIN

网友:
主板都焊成油渣皮了,这里焊那里焊

网友:
简单明了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