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C电池可以开机,充电

楼主(2021-04-29):
华硕K550C电池可以开机,充电器不开机。也不充电维修。
实际测量BQ24725 ,20脚VCC有VIN过来的19V电压 6脚ACDET有2.64V电压, 16脚REGN有6V电压 ,再测4脚ACDRV为1v 左右,所以才导致后面公共点没电压。然后查到4脚连接的Mos管,拆了两个mos管后,4脚电压正常! 然后测量公共点电压正常!用充电器开机正常可以正常充电。维修结束。。。。。。。。。。。。

网友:
还要补两颗mos管  。。。。。。。。。。。。

网友:
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快速解决楼主厉害

网友(2021-06-16):
拆了那两个

网友:
公共点到接口问题

网友(2021-07-17):
拆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管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