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50Ti.驱动软件识别不到。

楼主(2021-04-29):
七彩虹750Ti.电压正常,波形正常,显示正常。所有驱动软件识别不到显卡,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报错。只显示标准VGA设备。显存也扫了没报错是什么鬼?
显卡

网友:
假卡吧,需要专用驱动

网友:
核心有问题了

网友:
真卡兄弟

网友:
不是假的就是核心问题

网友:
来学习.好了吗

网友:
没好,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

网友:
核心虚焊了吧,有条件的话再补焊下看看

网友:
显卡BIOS有问题重刷了个搞定了

网友:
两张卡同样故障都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