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 fan error 风扇不转报错解决办法。

楼主(2021-04-29):
楼主维修一台x201笔记本开机报错fan error,然后关机。然后楼主就从X宝买了一个风扇换上去,但错误依旧,楼主以为卖家发的风扇有问题,于是楼主又买了第二个风扇,可是问题还是一样。接下来楼主就下载了论坛的各种bios,刷了后对于小白楼主是没有修好。最后没办法了,楼主找来图纸(如下图)发现这里有个保险丝,楼主先用镊子短接元器件,发现风扇转了,于是楼主就用洛铁把两边短接,最后问题就解决了。
附小白楼主的解决办法如下图:

还有楼主原机的BIOS:

网友:
so楼主先测风扇的供电就不会买风扇了

网友:
这个偶尔也会fan error 重启就OK,并且这种玩意不支持其它pcie网卡。不知有没有什么BIOS支持多种pcie网卡!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就是温度高风扇也转但是BIOS也已经刷准备淘宝换风扇

网友A:
这样不会报风扇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会报风扇错吗

对,是的。问题就是报错,这样就不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