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一样,型号不一样BIOS能通用吗

楼主(2021-04-29):
版号一样,型号不一样BIOS能通用吗

网友:
估计应该不能吧,明白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看机型 像之前广达代工的那几款 神舟在用 海尔在用 板号一样 就是品牌不一样而已  还有一些准系统不也是这样 看你上的什么CPU 有的可以直接刷 不过LOGO 不一样就是了   台式机的话 我这么跟你说 小作坊生产的 我找了二三线的梅捷 刷过可以用  华擎的主板 我板号都不一样 刷了一样能用 只不过 偶尔系统不稳定 当时好像是富士康的主板 刷成了华擎   还是华擎刷成了富士康忘了 而且是H61 刷成了B75 客户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我才发现

网友:
可以,版号为主,配置差不多就可

网友:
那要看具体主板配置了

网友:
遇到这种没有完全一样的BIOS的前提下 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
版号型号前后都要一致才行,缺一不可。(好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