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 不显示 维修

楼主(2021-04-29):
【机型】6sp【故障】不显示【客户描述】用手机看着美女直播,突然屏幕花屏变暗然后黑屏,强制关机重启、充电 屏幕都没亮【维修过程】第一步,拆机观察主板,无进水,板靓,二话不说,直接换个屏,加电测试,然而故障依旧,开机电流正常,不显示、无背光第二步,测量显示座对地阻值,发现49脚(5.7v供电)阻值为零,这下简单了

第三步,松香大法,用稳压电源烧机,罪魁祸首电容马上暴露,

第四步,取下短路的电容,装屏测试,成功点亮,装机收钱,美滋滋

网友A:
修的不错,也可以试试鑫智造图纸,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特点:
①囊括手机、电脑、平板、显卡资料
②图纸、点位图、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
③资料更新快
④支持双开
⑤无需加密狗
⑥不绑定电脑
⑦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
⑧新用户免费获赠VIP会员特权

中国大陆用户注册鑫智造地址: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29.html

注册完后,用win系统的电脑到这里下载软件并登录:
www.xzmpdf.net或www.wmdang.com

不会操作的话可以看下载和安装指南:https://edu.chinafix.com/open/course/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也可以试试鑫智造图纸,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特点:
①囊括手机、电脑、平板、显卡资料
②图纸、点位图、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
③资料更新快
④支持双开
⑤无需加密狗
⑥不绑定电脑
⑦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
⑧新用户免费获赠VIP会员特权

中国大陆用户注册鑫智造地址: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29.html

注册完后,用win系统的电脑到这里下载软件并登录:
www.xzmpdf.net或www.wmdang.com

不会操作的话可以看下载和安装指南:https://edu.chinafix.com/open/course/29

有在用

网友B:
电容都不补一个?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都不补一个?差评!

我丢,常规操作好吧

网友C:
修电容  挣钱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电容  挣钱快啊

最喜欢这种了

网友D:
通病了。这个月修了3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了。这个月修了3台了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可以

网友:
遇到过几个,应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