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怎么判断哪端是MOS管的S极或D极

楼主(2021-04-30):
各位高手,在实物图中MOS管的G,D,S好判断,但是在电路图中一般要怎么区分哪端是MOS管的S极或D极,
请有时间的高手百忙之中帮忙指导一下,上图有PQ4和PQ5,怎么区分哪端是他们的D极或S极。

网友:
我理解的就是进的一端为D.出的或接地的一端为S.另外单独的一端为控制,我也是新手,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这样记吧

网友:
2脚为控制脚,其他的不用管那么多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分析解答

网友:
记住D-S导通就行,不是SD卡

网友:
三条腿的。字朝上,下面两个,分别是 g(1)和s(2)上面是d(3).8个腿,或者5个腿的。d级对应5678.或者就是5脚。外观上就是宽的那个焊点。 s对应123.第4脚为g级。

网友:
跟箭头相连接的是S极。

网友A:
多数123脚S4脚G5678S具体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123脚S4脚G5678S具体看情况

5678D打错了

网友:
这是很基础的了

网友:
学习了,谢各位帮忙分析

网友:
看寄生二极管的方向,正极输入(S)  负极输出 (D)剩下1角为控制(G),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MOS 管  G S D极 都 分不清怎修板呀 还是从头学一下

网友:
老哥 这个是基本理论知识啊!

网友:
多看看基础东西。

网友(2021-06-10):
n和p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