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希仕280X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1-04-30):
  闲鱼赌来一块280X(哪个卡便宜有搞头就赌)

  到手发现原装无修,测供电点各阻值正常无短路,上机卡B2不亮机。测试软件报F1错误,只有一个5错,象是显存断线或坏。

  拆了F1显存发现没掉点,焊点也良好,测PCB显存脚位发现DQ6对地短路。

  象这种显存信号脚对地短路的,要么显卡PCB有问题,要么GPU有问题,要么GPU锡球连锡或有异物桥通。

  重点:由于该卡没修过,出厂和其间使用时正常,说明之前是不短的,卖家描述之前是好的慢慢开始重载(高温)时花屏黑屏,最后就不亮机了。

            推测出厂BGA连锡缺陷(这个经常发生),只是通过了出厂测试,后期使用过程中由于锡球长了锡须或晶格变形(百度可查相关信息)导致连锡短路。

  解决办法:最好是重植,但我手头没有钢网,就只能多灌点焊油进GPU肚底下,再加焊看能不能把短路点让焊油汽化时的气泡给冲开。

  加焊结果:阻值恢复正常,装上显存后测试PASS,玩了一晚上游戏拷机OK,功耗巨大温度90度,真是过期核弹

  象这种如果加焊不好,拆GPU测GPU点上还短基本GPU就凉凉,GPU信号点很少自已对地短(加焊造成的倒装爆锡除外),多半是静电击穿了。除非A卡也能砍通道,差点就翻车

上图:

网友:
显卡的风扇还是可以的

网友:
7921上去温度不超80!!!!!

网友:
这次显卡上涨后 ,楼主发帖挺频繁的,每次发帖满满的都是干货

网友:
什么价格收来的啊,AMD的卡不敢赌发热大,核心容易坏

网友A:
AMD RX系列以前的卡,扫显存报一个5都是核心问题,我都是直接干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RX系列以前的卡,扫显存报一个5都是核心问题,我都是直接干核心

手上有一块rx370,报错A通道 5,加焊试试

网友:
楼主微信多少,搞个微信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 RX系列以前的卡,扫显存报一个5都是核心问题,我都是直接干核心

微信多少,搞个显卡微信群

网友:
牛皮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C:
楼主好!加焊油多加热不是会连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加焊油多加热不是会连锡吗?

是的,焊油多了加热后气泡多,是有可能造成连锡,但也可能把连锡的地方冲开。

所以我也就是赌,真要连锡了就不得不重植G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信多少,搞个显卡微信群

网友:
好的技术将增加注意

网友:
看来楼主赌赢了,A卡老卡翻车不少了。都是核心问题。

网友:
现在的咸鱼显卡真的是疯了,反正我不是很愿意现在在咸鱼上去赌卡,风险太大,虽然收益不小,但是容易砸手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焊油多了加热后气泡多,是有可能造成连锡,但也可能把连锡的地方冲开。

所以我也就是赌,真要连锡了就不得不重植GPU了

GPU植锡不容易,我感觉难如蹬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焊油多了加热后气泡多,是有可能造成连锡,但也可能把连锡的地方冲开。

所以我也就是赌,真要连锡了就不得不重植GPU了

植GPU用什么牌子的焊膏好?是用锡浆植还是锡珠植出来容易些?我觉得锡珠脱离加热钢网难,老把GPU焊盘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