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i 两个电源一个点不亮但可以点亮其他主板

楼主(2021-04-30):
新人第一次发帖:keai: ,大佬快来看看。
1.振华G550 点不亮V星b85i 开机闪断,不重复
2.杂牌电源 可以点亮V星b85i 安装系统后稳定
3.振华G550 可以点亮其他主板
两个电源
杂牌 ps-on 5.12v
g550 ps-on 4v
cpu电感测了几次没看出有电压  内存1.5v
南桥电压还有其他的技术不行没找到:daizhi:
是不是主板供电那里问题

网友A:
两个电源,点同一片主板,一个能点亮,一个点不亮,这还需要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源,点同一片主板,一个能点亮,一个点不亮,这还需要问吗???

那是哪里问题? 刚又拿了第三个电源 cpu 风扇会转 但是显示器不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哪里问题? 刚又拿了第三个电源 cpu 风扇会转 但是显示器不亮

说明你两个电源有一个是坏的

网友:
找到问题了主板上有个黑色贴片电阻掉了,我直接用锡连上 现在三个电源试了都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两个电源有一个是坏的

不是两个电源在其他主板上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