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ASUSPRO笔记本电脑开机怎么都进不了BIOS

楼主(2021-04-30):
客户拿来一个笔记本,说忘记密码,那就常规用U盘启动pojie密码,可是这款ASUSPRO的笔记本,不管按F2还是DEL都无法进入BIOS,开机太快了,还是需要组合按键才能进入,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有类似的案例,这个本子是比较新的,华硕的常规都是F2啊,有没有类似经验的,各位!!

网友:
ESC试过了吗

网友:
他电脑键盘上有个ESC+FN组合键,不知道干嘛的,也试过ESC键感觉没反应,所以比较郁闷,这么小一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现在都是UEFI方式,启动才几秒就进入桌面,所以,确实要快速按.

网友:
开电脑还要比手速啊,太离谱了

网友A:
密码输入界面 按住Shift 点关机  进入Win10修复画面 选择启动介质 选择你的U盘 就可以了

网友:
6楼是高手,楼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输入界面 按住Shift 点关机  进入Win10修复画面 选择启动介质 选择你的U盘 就可以了

这还真没有试过,多谢指点!

网友:
FN+F2   有些笔记本是这样

网友:
笔记本有的要加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