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0 e470c nm-a821改集显方法

楼主(2021-04-30):
此机不认显卡进系统pe都会报错acpi,简单的拆掉显卡芯片供电都不行。改集显也不难,只要把显卡的复位芯片23脚短接,和把rc54短接即可

网友:
点位图分享一下呗      RC54是干嘛用的

网友:
          技术很好。

网友:
技术精湛!

网友:
厉害 这技术哪里学的

网友:
牛,技术杠杠滴!

网友:
这图纸没说明的,一句话牛逼克拉斯

网友:
老铁666,牛逼plus,真是老6了

网友:
感谢分享。。。我记得不知道是t470还是e470报acpi错误蓝屏还vcore芯片能好?不过现在很多机器独显坏了会报acpi错误,前两天看见别人修dell游戏本也是换显卡ok

网友:
这都能研究出来,牛逼大神,佩服佩服!

网友:
佩服这种操作

网友:
直接拆显卡供电

网友:
我改好了 会掉电

网友:
以前修到过无独显供电报错ACPI

网友:
planarid1 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这个是工厂的工程师吧

网友(2021-08-13):
多谢楼主奉献,,,,原机问题,独显坏,改成集显  OK

网友:
这机器好像有点老了吧

网友(2023-10-19):
搞了三四天,BIOS刷了五六个,显卡供电芯片也换了就是不行,一直进PE都提示ACPI报错,看到楼主额帖子2分钟解决,论坛上有个家伙说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TM权限设置240,有几个人能有240的,最后联系迅维客服帮我看了以下,就是普通的两张主板图,画的位置都没标,这样的垃圾不知道发出来是什么意思,,,,,,,,,,,,,,,,,,,要分享就直接分享出来,又当又立的,婊子都不如,最后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