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L8000U 不触发

楼主(2021-04-30):
华硕 FL8000U 不触发 3-5V正常  BIOS刷了 电容也换了 还是不触发 摸索了小半天  键盘开关也有电压  最后查到 内存槽下面断线了  还有反面版号位置的地方断线了  有可能是通病来的  修到的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个才是 发错一个了

网友:
有没有什么进液的痕迹呢?应该是触摸板下面吧

网友:
没有明显的浸液

网友:
有点位还是维修起来快很多

网友:
有点位就好办

网友:
在线等解答

网友:
应该是进水导致的

网友:
学点经验搞点分走人

网友:
看出来的吗?有思路维修过程吗?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修到就简单多了。

网友:
南桥待机RTC电路断线

网友(2022-04-16):
图纸和点位收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