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dvi接口疑似损坏

楼主(2021-04-30):
已经确认显卡良好,vga可以显示,dvi无显示疑似液晶显示器端dvi口ddc data 对地二级值异常,无法确认。请哪位帮忙确认…

网友A:
认为坏的,就先代换

网友B:
重点查接口电路的管子

网友C:
拆开显示器,拿出驱动板,发现这个贴片六脚管子被击穿烧焦,不知道叫什么原件。

网友D:
DVI口的那几个二极管确实容易坏,直接拆掉就可以,还有那个EDID也容易数据丢失或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显示器,拿出驱动板,发现这个贴片六脚管子被击穿烧焦,不知道叫什么原件。

建议拍个照片看下具体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为坏的,就先代换

大师就是这么直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接口电路的管子

同样的管子驱动板上有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DVI口的那几个二极管确实容易坏,直接拆掉就可以,还有那个EDID也容易数据丢失或者坏。

直接拆掉恐怕不行吧,15针正常不是对地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管子驱动板上有三个

先换了再说嘛

网友:
显示器已经修好了,找了块废板,拆了六角管焊上去,dvi接口显示正常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主要看做什么了,钳位的可以,耦合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接口附近的六角管吗

是的。逆时钟数2脚5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