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060TT 显示器亮几分钟就黑屏,指示灯闪烁

楼主(2021-04-30):
主板拆下来,准备刷个bios,上到编程器上怎么擦都擦不掉,心想难道是bios坏了吗,于是买了个bios芯片重新刷了程序上去还是不行,论坛上说是bios通病,看来我这个不是,没办法只能一点一点测吧,因为每次黑屏的时候指示灯都快速闪,估计是电压不稳,就量了下指示灯排线上电压,发现正常点亮的时候是2.8V,黑屏的时候才0.几V跳动,心想问题就在这了,顺着线路跑发现电压是经过一个NPN的三极管和一个分压电阻,黑屏的时候检测分压电阻前段的输入电压也非常低,那应该是前段的三极管坏了,上图!

网友:
换了两个同是NPN的三极管,型号是1AM 换上去问题解决 一切正常了,至此维修结束,小小案例 没啥技术,只当个人维修记录帖,顺便给同行参考

网友:
bios也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