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Y93s加电大短路和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1-04-30):
ViVO Y93s加电大短路和不充电维修
  【故障机型】:ViVO Y93s

  【故障现象】:不开机

  【故障分析】:顾客描述进水了

  【维修过程】:
  拆机加表测试发现大电加表测试发现大电流爆表,继续测量电池座阻值为0,此时咋们就能看出是正极短路造成的不开机,接下来咋们可以用松香法来确定故障点。

  可以看出此处融化用镊子去掉,测量电池座发现不短路了加表测试开机,上机测试功能发现不能充电。

  此处sm5109严重腐蚀更换sm5109,开机充电测试。

  经测试9分钟充了4%。

  【维修结果】:到此,完美修复。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A:
讨教一下 邓师傅 如果电池座阻值不是为0  那可以断定哪里开始入手? 各位路过的同仁师傅也可以赐教一二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讨教一下 邓师傅 如果电池座阻值不是为0  那可以断定哪里开始入手? 各位路过的同仁师傅也可以赐教一二  谢 ...

维修需要经验积累,灵活运用掌握的知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需要经验积累,灵活运用掌握的知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仁兄让我了解一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