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无CUP供电维修

楼主(2021-04-30):
   一张客人换下来的不亮机的华硕H110M-K,这种鬼板子不装CPU不能上电的,修得心惊胆跳的。为避免烧U,先把IO48脚对地,这样不用装U也可以上电了。

   为避免烧U,先把IO48脚对地,这样不用装U也可以上电了。

通电测各个供电都正常,满以为可以捡到死鱼了,赶紧上U,结果真是不亮机的。
   这时测各大供电,除CPU供电外其它的都出了,电源管理芯片的ENVCC分别为3.3V5V,正常,到这里基本可以判断为管理芯片不良或出现保护状态。
先从简单的开始,换了个芯片,依旧是无输,看来偷懒是不行的。
只得打开点位一个一个的测管理各个脚的电压。EN正常,VCC正常,管理芯片出现保护可能是短路或者高温。具体到这板子,不装U的时候CPU供电是有的,这就排除了短路的情况了,于是直奔温控这块。测管理芯片的P_VCORE_VRHOT#,只有0.4V,嘿,问题找到了。

PR188两端都是0.4V,原来是上拉电压VCCST_VCCSFR不正常。这个电压是由+1.0V_APQ709转换而来的,测PQ70931V11.4V20.4V,看来的PQ709没有完全导通。

PQ70510.6V30V,是正常的,PQ70610V31.4V,这个电压是5VSB_ATX经一个882电阻上拉的,所以应该是5V才对啊,拔掉PC740,还是1.4V,换个702上去,3脚有5V了,PQ709也完全导通了,VCCST_VCCSFR1VP_VCORE_VRHOT#1V,也正常了,屏幕也出现的华硕的LOGO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有一种沧桑感!!分析到位

网友:
厉害了 修好赚多少钱

网友:
甄总的维修就是666

网友:
点位图发出来分享一下   好像有几片这种板

网友:
CPU供电应该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我只能说“卧槽,好厉害”

网友:
48脚是什么?接地可以免装CPU。

网友:
牛逼啊 大神 能收小弟为徒吗

网友A:
摸不清时序的,看你哪来的思路

网友B:
IO的48脚对地是一陀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的48脚对地是一陀锡么?

飞线到螺丝孔啊

网友:
H110B150没有CPU供电真的非常难修   好几片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不清时序的,看你哪来的思路

说的非常对

网友(2021-07-02):
我的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
48脚不是5v电压检测脚吗?

网友:
pin 48与识别安装在主H_SKTOCC#上的cpu的信号有关,插入cpu时拉低此电压以冷却假信号 .
我不懂你的语言,所以翻译不是字面意思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温度保护和短路保护

网友:
CPU  供电问题是个难题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厉害

网友C(2022-04-22):
很好,正有个一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