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9代i5主板Bios芯片坏了,用别的bios芯片刷bios能用吗?

楼主(2021-04-30):
主板3v待机短路,型号Z7M-ct5na,板号6-71-nh5e0-d02b,换了南桥,io,网卡,cpu供电芯片后待机正常,触发电流微弱变化,想刷个bios,取下原机bios用编程器读不到芯片,从联想主板取个芯片刷写bios上机电流跳变到0.24掉电不停重启,cpu供电不出,其它供电都正常,是不是必须原机bios芯片才行呢?

网友:
BIOS 容量大于固件就能够吧

网友:
bios芯片没那么讲究

网友:
两个芯片型号分别是?

网友:
只要容量和电压一样就行

网友:
有的挑芯片

网友:
蓝天随便换的,无所谓

网友:
电压一样吗?

网友:
处理器挂了

网友:
在华硕上面遇到过,这种情况。我
最后找个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蓝天的板子不怎么挑bios,或者找个型号一样的做上去就行

网友:
原机的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