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这个是贴片电感应该上多大

楼主(2021-04-30):
求助 如果这个是贴片电感应该上多大的 索泰960显卡   有同样板的大佬吗 上接口是12v供电 上面铜薄有12v电  这里断开了不知道补多大的  #显卡#   #主板#

网友:
磁珠可能吗如果是电感要补多大的有这卡的老兄吗

网友:
直连就可以了吧

网友:
找了一下其他的960图纸看了没什么用找了个保险装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