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显卡GTX1070打不上驱动求助

楼主(2021-04-30):
台式机显卡GTX1070打不上驱动,鲁大爷可以识别显卡就是识别不了显卡驱动,显卡已经更换,显存已经更换,显卡BIOS已经更新,然而并没有啥用,在系统里面显示基本显示适配器,显卡可以正常亮机,不花屏,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往下降一个版本的驱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下降一个版本的驱动试下

降不了   根本就找不到驱动

网友B:
你这种是锁驱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是锁驱的吧~

锁驱   特别的驱动才行????

网友:
看核心是N17E G2  A1,是用移动平台的GTX1070装到台式机板卡的。理论上改显卡驱动INF文件可以装上驱动。建议找这个卡出厂的专用驱动比较省事

网友:
bios没刷对,刷对就好了

网友:
全部更换NB哦,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我遇到过bios刷的不对根本找不到驱动,还有你换的这个核心是跟原型号一样的吗。

网友:
淘宝买的吗?看看核心

网友D:
核心坏了,1070这样的挖矿主力基本都已经超频使用到尽头了

网友:
一看就是海鲜市场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锁驱   特别的驱动才行????

嗯,看这卡有点像,你试试其他驱动,看你描述不像硬件问题,别瞎搞,先排除软件问题,不要让问题扩大~

网友:
笔记本核心呢!专用驱动!

网友:
笔记本的核心,找专用驱动。或者淘宝去买专用驱动。跟硬件没关系

网友:
显卡万能驱动,多试几个版本,那些假卡我都是这样搞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有台DELL的游戏本也是这情况。BIOS和鲁大师都能识别 就是驱动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核心坏了,1070这样的挖矿主力基本都已经超频使用到尽头了

你这个人不行人品需要好好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人不行人品需要好好提高

我人品再怎么差劲也要比你强那么一丢丢,你闭嘴

网友F:
看核心是N17E G2  A1,是用移动平台的GTX1070装到台式机板卡的。理论上改显卡驱动INF文件可以装上驱动。建议找这个卡出厂的专用驱动比较省事
  个人认为这个是正解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查硬件ID,BIOS可以修改,硬件ID是修改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核心是N17E G2  A1,是用移动平台的GTX1070装到台式机板卡的。理论上改显卡驱动INF文件可以装上驱动。建 ...

我也感觉是这样 后面有时间了  试一下   谢谢

网友:
应该还是BIOS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感觉是这样 后面有时间了  试一下   谢谢

不用折腾了,百分百核心损毁,,看核心颜色,已经搞了不下10回了,您这是遇到高手了,本来这个显卡是亮不了的,被人做手脚亮了,具体怎么做的不说了,商业秘密吧,不相信,自己动手重新拆下gpu,植球装上,铁定不亮机,….

网友G:
我有一张跟你一样板子,驱动需要修改一下,我已经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张跟你一样板子,驱动需要修改一下,我已经搞好了

最后也是改驱动好的   这个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