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15-7559笔记本 求EC附近图片

楼主(2021-04-30):
一个戴尔的15-7559笔记本,提示正在充电,电量不动,单用电池能放电。电池换过了,充电芯片也换了,ec和pch的程序也刷了。想换个ec的。有人说买新的直接换就行了。换了以后电流到0.3左右就掉电了,又买了带程序的,电流到0.35就不动了。跑时序跑到VR_ON,就没有。
换回之前的EC也是这个故障,会不会是拆EC的时候把黑边元件吹跑了,因这没换之前机器是能亮的,其它的地方没动过。EC换了两三个,故障都一样,只能怀疑是不是拆EC的时候把EC黑边元件吹掉了。有没有在修这个机器的朋友,帮忙拍一下这个EC。我对下,

网友:
这个机器图纸点位都有

网友:
买一块回来   然后退回去

网友A:
哥们不谢。。。。DELL 全系列公司都有拿来拍就行了 哈哈

网友A:
可以吧这两个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不谢。。。。DELL 全系列公司都有拿来拍就行了 哈哈

谢谢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这两个换了试试

保护隔离和充电芯片换过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不谢。。。。DELL 全系列公司都有拿来拍就行了 哈哈

悲催了,没少件,就换了个EC。。。

网友B:
初步分析 大概加估计:你这是属于充电电流小,有充电电流但是电流不够一定值(达不到要求),两三个小时估计能充百分之一,充放电电路小零件多检查一下吧~~~,如果检查出来了,能告诉我一下是什么信号吗?

网友:
充电电流小跟这个跟EC和PCH关系不大!

网友:
I hope it helps

Quanta AM9A Scheme Boardview DAAM9AMB8D0.rar

网友:
有的ec带程序

网友:
这种可以交换主板还划算

网友C:
这个机器不是有通病吗? BIOS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步分析 大概加估计:你这是属于充电电流小,有充电电流但是电流不够一定值(达不到要求),两三个小时估 ...

充电芯片bq24780

查引脚定义

4角ACDRV   25V     正常

28脚VCC  19V        正常

6脚ACDET为2.7V   正常

24脚ERGN为6V    正常

5脚ACOK  3.3V      正常  还有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不是有通病吗? BIOS问题啊

BIOS刷了两个,同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