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 显卡维修总结

楼主(2021-04-30):
显卡维修经验总结,以我本次维修的760 为例。
先查以上的几个关键电压,数据线是32 对。64 条。打值基本上一边的二极值差不多,就可以视为正常。显卡上电压有核心电压,显存电压,vrefc,3.3 5v,12v ,等AMD 的电压会多一点。反正这些电压有图纸,有点位就好办。没图纸,没点位。修半天也不一定修的出来。
说说我这个760 ,在某鱼上的买的。买来的花屏,卖家测量显存图片。 于是我就搬了3 个显存,第一次如图。
D 通道还是报错。并且几乎全部报错的。仔细观察发现就是vrefc电阻到显压供电居然断线了。于是补线

然后再测试

结果D0 ,还是报错,报错还增加了。因为是拆机的,于是又换了两颗,还是一个样。于是加焊核心。
然后再测试
已经不花屏了。
然后测试了一下3D ,以及其它的都正常。

网友:
我手上也有张这种故障的卡(vrefc电阻到显压供电断线),A/D通道都断线。补好线一切正常!!!应该是公版760的通病。

网友:
你们这些图纸都是哪来的?

网友A:
终于找到比我补线还丑的了

网友(点评):
哈哈哈,其实我开始也想说这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找到比我补线还丑的了

怎么可能,就是一根铜线弯成一个直角。线太粗了。

网友B:
据说大神们都是拆吸锡线补的,装逼还耐用,不过楼主这么补,我也理解,手头最方便拿到的那根就是最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大神们都是拆吸锡线补的,装逼还耐用,不过楼主这么补,我也理解,手头最方便拿到的那根就是最合适的

丑点没事,我补得这个线起码不会断。这个本来就是铜丝,然后用锡堆出来的。明天去找个小电线重新焊接。

网友C:
这还真是得考眼里啊,找到断线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大神们都是拆吸锡线补的,装逼还耐用,不过楼主这么补,我也理解,手头最方便拿到的那根就是最合适的

你是在说我吗,给你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真是得考眼里啊,找到断线不容易啊

有点位图。对着看。

网友:
修显卡感觉,核心问题可以占到70%

网友:
又一个闲鱼捡漏翻车

网友D:
GTX760花屏百分之99是核心虚焊,进系统黑屏百分之99是核心虚焊或者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TX760花屏百分之99是核心虚焊,进系统黑屏百分之99是核心虚焊或者损坏

进系统黑屏的,不是显存问题的话,不是供电问题的话。千万不要去bga.碰到无理取闹的客户,只能赔到哭的资格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进系统黑屏的,不是显存问题的话,不是供电问题的话。千万不要去bga.碰到无理取闹的客户,只能赔到哭的资格都没有。

不会先打预防针吗先报风险啊,这种问题就应该先告知客户能不能承受风险如果承受不了还跟你逼逼半天不修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先打预防针吗先报风险啊,这种问题就应该先告知客户能不能承受风险如果承受不了还跟你逼逼半天不修也罢。

刚开始做没经验,我吃了两次亏,也就明白了。

网友:
这线怎么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