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暗屏到不认硬盘。

楼主(2021-04-30):
主板版号NM-B701,刚接到手的故障是暗屏,+LED_VDD、+LCD_VDD都正常,测量8脚DISPOFF#0V,从旁边拉了3V过去,显示正常了。现在开机又不认硬盘。手摸硬盘发烫,测量接口PLT_RST#阻止为10欧,把PLT_RST#相连的网卡,EC都拆了,阻止还是一样,这样是不是就能判断是南桥坏了?

网友:
会不会一开始的暗屏就是南桥问题引起的?

网友:
把拉的那个3v先拆了,看硬盘可以正常么,有次我改声卡,就是随便接了个5v,结果声卡芯片发烫,5v被拉低了,后来改到usb供电才正常

网友:
把南桥拆了就知道了 或者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