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80ti 显存替换

楼主(2021-04-30):
GTX1080ti  显存原型号是D9VRL   用D9TXS  可以换吗  有人换过没?

网友A:
D9TXS…….MT58K256M321JA-100
D9VRL…….MT58K256M321JA-110

後面3位數為速度
D9TXS(10 GB/S)
D9VRL(11GB/S)
慢代快應該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9TXS…….MT58K256M321JA-100
D9VRL…….MT58K256M321JA-110

谢谢  我试下  没有D9VRL的  一共11个 我用8个D9TXS 上去试下

网友(2021-07-23):
楼主试试回复一下结果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