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M MORTAR 不开机

楼主(2021-04-30):
V星B450M MORTAR 不开机,主板自带EZ Debug LED,DARM常亮,测了内存的所有供电都是正常的,刷了官网的BIOS。CPU供电,桥供电,复位都有。请问下各位大佬还要怎么查。

网友:
三板斧干他

网友A:
试过了。准备换1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准备换1个IO试试

我习惯电压复位都正常的话,去抓一下BIOS的波形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2021-06-23):
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2021-07-30):
我的也是一样,刷了几个bios还是亮内存故障灯,各种资料都查了,还是卡在内存报e0代码。快要放弃这块b350m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