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bios

楼主(2021-04-30):
显卡bios rx580

580 4g 2304 海力士尔必达.rom

网友:
附上实物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2024-11-08):
感谢楼主分享需要刷矿卡

网友(2026-04-12):
发行者(DICASVER  RX580  8G D5  256BIT)显卡,故障:顾客拿来风扇+外壳都不见了,在闲鱼找了个比较相似的风扇和外壳,有两个螺钉的位置不一样但是还是能安装上去,开机有显示正常进系统但是风扇不转,,拆机发现MB200电阻烧糊不知道阻值,公版图纸是220欧,但是换220欧不行风扇不转,,经过多次测试换33欧电阻最好风扇转而且不是很吵甜甜圈72度GPU满负载,,OK!!!公版RX580图纸在论坛有下载。
风扇插头:1脚蓝色FAN_PWM风扇脉宽调制:0.28V(正常3.64V)
                  2脚绿色FANOUT_P风扇检测输出:0.11V
                  3脚黄色12V_FAN风扇供电:0.03V(正常12~4.8V)
                  4脚黑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