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d主板触发掉电故障

楼主(2021-04-30):
技嘉H61-M-sd主板触发掉电,拨掉电源线后再插上,再次触发可正常启动,进入系统一切正常。请大神支招!!

网友:
型号最接近的应该是 GA-H61M-DS2
不触发,拔掉电源重新插上,一切正常……可以先易后难查:
1)纽扣电池电压不足,换新电池或干脆拿掉;
2)IO电压检测电路故障,+12V概率大,换电容、电阻,或拆掉直接连+5V的检测脚;
3)按不触发查信号时序。

网友(点评):
谢谢,非常全面!

网友:
首先我没听过这型号,其次也没有这型号;
你这问题典型的IO侦测电压,第127脚或者第126脚电压高于或者低于2V

网友:
马虎了,型号是H61-M-ds2,谢谢提示!

网友:
更换这个MOS管,型号是P2003ED

网友:
问题很奇怪啊,好好查查吧

网友:
测量电池电压

网友:
此故障已修复。
过程:
1、测电池电压正常
2、测相关电阻、电容正常
3、最后测CMOS电池电压没有送到D2,跑线路发现RB电阻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后经询问客户,该电脑不能保存CMOS信息,一直按F2启动默认设置进系统。但客户送修时没讲这个故障现象,只谈了不能一次开机,必须断电后再次启动才能运行,导致维修走了一段弯路。

网友:
哦,这样啊,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