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普尔充电器维修PD532芯片

楼主(2021-04-30):
电源空载测试输出电压正常,加假负载接60灯泡,灯也亮!
电源只亮一个绿灯,是PD532芯片相关电路问题吗

网友:
查转灯电路

网友A:
负载太小了,加大负载试试。

网友B:
充电器现在没人修了 新的才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现在没人修了 新的才20

错,最便宜的8元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小了,加大负载试试。

插电瓶上也不行。。估计不是负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最便宜的8元包邮

20的都是旧电路板换壳,何况8元

网友:
直接扔了吧,换爱玛西普尔充电器

网友:
先查一下输出线材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也可以修啊,牛掰

网友D:
不接电池和接电池充电,分别量LM358运放的1脚和7脚的电压,看有无明显变化,特别是1脚。
如果没问题,再查PD532,1脚和8脚分别接红绿灯,控制转灯的应该是6脚。看旁边0欧电阻旁的电容有没坏,以及273这颗电阻。以上供参考。

网友:
这个如果不是自己的,一般坏了确实没有几个修的,都是直接换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电池和接电池充电,分别量LM358运放的1脚和7脚的电压,看有无明显变化,特别是1脚。
如果没问题,再查PD532,1脚和8脚分别接红绿灯,控制转灯的应该是6脚。看旁边0欧电阻旁的电容有没坏,以及273这颗电阻。以上供参考。

谢谢师傅指导!!